MODBUS RTU读取以0000开始的2个存储器地址的数据

楼主(2022-08-10):
MODBUS RTU读取以0000开始的2以上存储器地址的数据,怎么来做

网友A:
MODBUS RTU读取以0000开始的2以上存储器地址的数据,怎么来做

               您好,我们屏上做数值显示元件,地址对应上,设置32bit的资料格式对应。

网友(2022-12-02):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们屏上做数值显示元件,地址对应上,设置32bit的资料格式对应。
...

格式设置都对,就是无法通讯,你试了吗
你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