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账户登录及参数修改的本地记录

楼主(2022-08-15):
请问一下个人账户登录及参数修改的本地记录,那款触摸屏能实现?

网友:
可以看下我们的“操作记录”功能;
除TK系列都可以支持。
建议在编程软件中选择触摸屏型号》【资料/历史】》操作记录(如选项灰阶,代表所选HMI型号不支持此功能),做详细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