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软件窗口为什么不能透明了,

楼主(2022-08-16):
升级新版EBproV6.07.02.273z之后
发现间接窗口不是透明的 太不方便了
系统:windows11

可以设置吗?

网友:
您所指的透明是如图显示吗还是其他?
主要是带来什么不方便,方便的话,可以阐述一下。

楼主(2023-07-25):
对 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win10下面 就是透明的      程序放到win11的电脑里面  就是不透明了   软件版本一样

网友:
我的看法是可能在编程的时候,界面上线框的粗细和样式有所区别
不过离线模拟和下载到屏中  没有满足触发条件的时候 是透明的。

楼主(2023-09-25):
就是在编辑的情况下  不是模拟的状态       在设计程序的时候 看不见窗口下面的按钮啊  WIN11每次都要把窗口置于最底层才可以

网友:
就是在编辑的情况下  不是模拟的状态       在设计程序的时候 看不见窗口下面的按钮啊  WIN11每次都要把窗口置于最底层才可以

我用win11系统的当前最高pro版本EBproV6.08.02.500_20230828尝试您描述问题,并没有测试出挡住下面的按钮。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啊 我的工程是win10写的            然后win11打开

楼主:
间接窗口 直接窗口 都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那可能是电脑系统问题吧,试下其他win11系统使用是不是正常,或者用兼容模式打开软件试下呢

楼主:
系统不会有问题的  绝对的正版系统  完整版      笔记本是带触控屏的 2K          3:2 比例 的屏幕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2023-10-25):
引用 楼主:
系统不会有问题的  绝对的正版系统  完整版      笔记本是带触控屏的 2K          3:2 比例 的屏幕不知道有 ...

兄弟,我才发现你的帖子是一年前发的,还没搞定,也真挺能熬

楼主:
没办法 要用啊   遇到这个问题 只能把那个窗口置于最底层  然后才能看见背后的元件

网友:
建议你打下他们400电话试试,搞不定好像能帮你远程,一个问题搞一年,黄花菜都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