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PRO软件打开无响应

楼主(2022-08-28):
用最新版软件打开程序后一直白屏无响应。然后卸载装旧版本软件一打开软件直接白屏过无响应只能强制关闭。重复打开一直是此现象。如图所示

网友A:
1.建议软件不要装在C盘;
2.尝试在软件根目录下的DisplaySetting选项中,选到software后,重启软件;
3.以管理员权限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建议软件不要装在C盘;
2.尝试在软件根目录下的DisplaySetting选项中,选到software后,重启软件;

谢谢大佬,终于解决这问题了

网友:
谢谢大佬,终于解决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