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8121IE每次开机都自动进入校准界面。

楼主(2022-08-28):
求助MT8121IE每次开机都自动进入校准界面。每次断电上电后就自动进入校准。电池也换了新的还是这样。触摸板也换了新的还是没解决。求助!!!!!!!!!

网友:
建议排查下屏是否安装过紧了。

楼主:
检查了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检查了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了解,收到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