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宏指令,请问我定义的字符串在屏上怎么显示不出来

楼主(2022-09-07):
初学宏指令,请问我定义的字符串在屏上怎么显示不出来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dd='7'
SetData(dd,"Local HMI",LW,40,1)
end macro_command

然后在屏上的字符输入框里指定地址LW40

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测试可以正常显示的啊

楼主:
是的。我忘了输入宏指令执行的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