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触摸屏弹出日历选择

楼主(2022-09-15):
我想在触摸屏上增加一个功能键:按一下,弹出日历,选择后关闭。日期以数字形式保存在本地寄存器。

网友:
首先,日历功能,威纶通的cMT系列有此功能;
1.我想在触摸屏上增加一个功能键:按一下,弹出日历,选择后关闭——调取月历元件后,再通过功能键弹窗的方式弹出;
2.日期以数字形式保存在本地寄存器——使用月历元件的导出选项,见图。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把物料的生产日期录入,写入PLC,供上位机读取。由于物料种类多,输入年、月、日较费时间,我想如果有弹窗日历输入功能,只要选择一下相应的日期,很方便。
月历功能不能修改日期,请问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能实现我想要的功能。

网友:
谢谢回复!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把物料的生产日期录入,写入PLC,供上位机读取。由于物料种类多,输入年、月、日较费时间,我想如果有弹窗日历输入功能,只要选择一下相应的日期,很方便。
月历功能不能修改日期,请问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能实现我想要的功能。

              不客气;
您可以将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包含区域) 手机号码还有此贴链接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我们对应人员电联跟进。

楼主:
谢谢!
我已经发了邮件,请查阅。

网友:
谢谢!
我已经发了邮件,请查阅。

              不客气;已查阅跟进。

网友(2023-06-26):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把物料的生产日期录入,写入PLC,供上位机读取。由于物料种类多,输入年、月、 ...

你这个输入年月日怎么写给PLC的,用的是什么数据类型,什么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