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伦字体问题

楼主(2022-09-15):
电脑中有程序需求的字体,但是触摸屏软件打开程序提示没有字体,请教各位大佬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您的电脑系统有“为所有用户安装”选项的话,试下这个。

网友(2023-07-01):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的电脑系统有“为所有用户安装”选项的话,试下这个。

没有用。字体问题带来不少困扰。

网友:
没有用。字体问题带来不少困扰。

             您好,如果采用“为所有用户安装”方法依旧解决不了的话,建议您将字体的具体问题(含电脑系统信息)以及您的对应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含区域) 手机号码
             接收后,对应电联协助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