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2079X怎么设置上传下载密码?

楼主(2022-09-19):
CMT2079X怎么修改设置上传下载密码

网友A:
更改系统密码即可,位置参考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改系统密码即可,位置参考下图。

您好,这个地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改系统密码即可,位置参考下图。

没看到密码设置

网友A:
在您截图的那个界面,往下拉了看看,应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您截图的那个界面,往下拉了看看,应该有的。

看到了,谢谢

网友:
看到了,谢谢

                好的,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