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威伦通,请问在宏指令中如何读写地址标签?

楼主(2022-09-23):
在地址标签中自定义了PLC的地址标签,比如一个unsigned int 类型的地址VD10标签tag1,在宏指令中如何读写这个标签呢?
是直接使用tag1呢还是需要使用GetData/SetData?

网友:
触摸屏读取plc数据的方法
1、plc定义变量M或D
2、触摸屏建立bool和int类型变量
3、使用get指令读取plc变量
比如触摸屏读取plc的D100
INT A       //定义A的数据类型
GetData(A, "MIKOM MX Series PLC", D, 100, 1)   //读取D100的值到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