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配方数据库的项目名称如何输入中文?

楼主(2022-10-07):
在做项目使用配方数据库,但是项目名称只能输入英文,看网上“PLC业余爱好者”关于配方的视频中项目名称却有中文,见视频截图,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输入中文?

配方学习视频截图

配方学习视频截图

EBPro中项目名称

EBPro中项目名称

网友:
先看清楚他的触摸屏型号,再做实验

网友:
楼上正解,不同的系列对应不一样的方法。
详见此贴回复
请问配方中的项目名称如何输入中文?
https://bbs.weinview.cn/forum.ph ... 986&fromuid=359
(出处: 威纶通官方论坛)

网友:
您好,此功能是在EB proV607.01.213S中增加进来的

网友:
您好,当时最新的回复,没有看到吗?

网友:
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才有这个选项,在文字标签里面添加自己想要的内容,可以是中文,在配方数据库中选择文字库选项,就可以选择你刚增加的中文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