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71iE/MT8121iE与TI505 PLC RS232通讯

楼主(2022-10-13):
由于以太网使用限制,不能使用集线器。所以MT8071iE/MT8121iE与TI505 PLC 通讯想采用RS232通讯,但没有找到相关型号的连线及参数设定。
采用MT8050iE的方式也不行,所以请问下有没有相关资料分享,谢谢!PLC与触摸屏接口如图片所示。

网友:
            您好,按照232接线原理:发送对接收,接收对发送,地对地就可以了。
            屏的脚位定义在编程软件的帮助主题内置手册中可以找到,PLC端查看那边说明即可。

楼主:
NA
连接手册没有更新到MT8071IE
查看老型号,接线都不一样。
因为以太网使用受限,才想到RS232.

网友:
MT8071ie的COM1 232 管脚定义是3 TX;2 RX;5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