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通过easyaccsee把数据上传到电脑

楼主(2022-10-19):
cmt2190x可以使用触摸屏能通过通过easyaccsee把数据上传到电脑应该是怎么做的,怎么才能控制easyaccess上传的内容呀。求大佬们解答解答呗。

网友:
在Utility Manager调出图1,然后下面IP输入屏在EA2.0下的虚拟Ip(参考图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