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HMI入门问题汇总

楼主(2022-11-03):
问题一
新电脑新装EasyBuilder软件,软件闪退
https://bbs.weinview.cn/forum.ph ... 9&fromuid=64599
(出处: 威纶通官方论坛)

问题二,地址标签库导入成功,但是无显示。
菜单栏: 工程文件 -> 地址 -> 地址标签库 ,导出为Excel、导入为Excel。

在旧的工程文件中导出标签,在新的工程文件中导入标签,提示导入成功。

导入选择

导入选择

导入成功

导入成功

但是地址标签库中依旧为空。

显示为空

显示为空

解决,查看 Excel 表格中的设备名称是否与新项目中的设备名称保持一致。

检查设备名称

检查设备名称

重新导入和导出。
这里属于软件BUG,没有对数据进行检查和详细的log记录,另外导入时选型不要使用默认选择,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问题三,宏指令中有错,但是编译检查不出来
因为项目需要,进行了查找和替换,无意间将 宏文件的主函数结尾给替换了,但是保存和编译后,没有提示。也就说这个宏函数可能整个是无用的,但是没有提示。

修改默认的宏结尾

修改默认的宏结尾

明明错误的宏指令

明明错误的宏指令

解决,如果宏文件没有执行,检查宏函数的结尾和其他设置条件。

这里属于软件BUG,没有对宏函数的检查。

网友:
首先感谢何工的整理分享,辛苦了;
其次,软件Bug问题可以直接对接到上次联系的FAE,由FAE对接RD确认。
最后,再次感谢对威纶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