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下载型号不兼容

楼主(2022-11-07):
用过一段时间后突然提示触摸屏与下载型号不兼容,触摸屏是MT6103IP工程也是选的MT6103IP这都对的上为什么还报这个错大家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吗,有解决的吗?

报错

报错

网友A:
此报错是提示程序中HMI型号没有选择正确;
一般下载进去,就会提示;
您现在的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建议可以将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包含区域) 手机号以及此贴链接发送至tech@weinview.cn
对应跟进看看。

楼主(2023-02-22):
引用 网友A:
此报错是提示程序中HMI型号没有选择正确;
一般下载进去,就会提示;

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工程与触摸屏型号一致。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工程与触摸屏型号一致。

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工程与触摸屏型号一致

网友:
您现在的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建议可以将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包含区域) 手机号以及此贴链接发送至tech@weinview.cn
对应跟进看看。

除这些,邮件中再加一下屏的背后图(包含型号)以及程序中的机型选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