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807iP 怎么出发蜂鸣器

楼主(2022-11-18):
如题,求教!

网友A:
您好  您的问题是:TK8071ip的屏怎么触发蜂鸣器?
给出2个建议参考:1.按键上——安全——启用Beep声音库;
2.报警——事件登陆——信息——报警声启用,Beep声音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的问题是:TK8071ip的屏怎么触发蜂鸣器?
给出2个建议参考:1.按键上——安全——启用Beep声音库; ...

还有最后一个,右下键齿轮,输入密码,找到按键声音是否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最后一个,右下键齿轮,输入密码,找到按键声音是否关闭

按键有声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的问题是:TK8071ip的屏怎么触发蜂鸣器?
给出2个建议参考:1.按键上——安全——启用Beep声音库; ...

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