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T6070IH 2EV 的最新OS

楼主(2022-12-06):
求MT6070IH 2EV 的最新OS,我的是MT8xxx(s3c)firmware build 20120213   type:MT607IH。邮箱:hhw181914@sina.com

网友A:
这款老屏,您考虑升级OS的需求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老屏,您考虑升级OS的需求是什么呢?

你好,MINI USB数据线下载程序总是报错误,换了几根数据线、换了几个USB口都这样报错误,只能U盘下载。升级了OS,MINI USB数据线下载会不会改善一些。如果确认无改善,是机器本身的问题造成的,那就不升级了。

网友:
你好,MINI USB数据线下载程序总是报错误,换了几根数据线、换了几个USB口都这样报错误,只能U盘下载。升级了OS,MINI USB数据线下载会不会改善一些。如果确认无改善,是机器本身的问题造成的,那就不升级了。

了解,升级OS对MINI USB数据线下载没有改善作用,所以建议不要升级OS了,现在的情况下,就使用U盘上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