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密码弹窗,输入正确密码后,弹窗也不消失

楼主(2023-01-03):
输入错误密码后,错误提示也不弹出,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A:
如果您这个案例思路是仿照官网示例“D04.提示密码窗口示例”;
那么,还差了宏指令以及PLC控制下的切换基本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这个案例思路是仿照官网示例“D04.提示密码窗口示例”;
那么,还差了宏指令以及PLC控制下的切 ...

宏有,麻烦看一下这个西得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宏有,麻烦看一下这个西得有没有问题

错误弹窗弄好了,是因为垄断没勾选。但 密码正确,页面不跳转,没解决

网友A:
PLC控制下的切换基本窗口

            程序中的这个选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的这个选项呢

PLC需要做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的这个选项呢

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