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宏指令按键互锁怎么弄呀

楼主(2023-01-08):
怎么都弄不出来,哭死了

网友(2023-04-23):
不需要宏,多状态设置或者位状态开关都可以,设置为同一lw/lb.前者要开启循环递加。即可

楼主(2023-01-08):
就是像图上这种的应该怎么弄,呜呜

网友:
unsigned short temp[2]
bool a,b

macro_command main()
GetData(temp[0], "Local HMI", LB, 200, 2)
if temp[0]==1 then
a==1
b==0
SetData(a, "Local HMI", LB, 200, 1)
SetData(b, "Local HMI", LB, 201, 1)
end if
if temp[1]==1 then
a==0
b==1
SetData(a, "Local HMI", LB, 200, 1)
SetData(b, "Local HMI", LB, 201,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两个灯是LB200,201,两个按钮用功能键触发宏指令,功能键里的通知选择把对应的LB200,LB201置on

网友:
这个更简单了
bool Button[2]//按钮
bool light[2]//指示灯
GetData(Button[0], "Local HMI", LB, 0, 2)
bool off=0,on=1

if Button[0]  then
    SetData(on, "Local HMI", LB, 10, 1)//指示灯1灭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11, 1)//指示灯2亮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0, 1)
end if

if Button[1]  then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10, 1)//指示灯1灭
    SetData(on, "Local HMI", LB, 11, 1)//指示灯2亮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1,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