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_SVR_100 字符串显示问题

楼主(2023-01-11):
CMT_SVR_100 连接西门子PLC 1500时 ,DB块中存在数据时,屏幕上相应显示元件可正常显示当前数据。但是PLC中字符串清空数据之后,屏幕相应显示元件,还会显示前数据。
如图

经过测试发现,如果前一个数据长度大于现在的数据长度,比如前数据为'P123456789'  后一个的数据为'ABCD' 则对应显示元件显示的为'ABCD456789'。

不知道这种问题是否有对应的解决办法?

网友:
建议目前在PLC端加一个清空一定长度的空字符串来处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