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连接汇川PLC在线模拟

楼主(2023-02-06):
请教各位大佬:
   为啥我触摸屏在线模拟,老是报设备无响应,软件重装都试过了,plc通讯是正常的,网络可以连接上。 就是在线模拟不行。。

网友A:
首先,你的报上你的PLC和触摸屏型号,然后说你用以太网还是串口之类的连接,第三个就算不能上传图片,也要文字描述一下参数设置……你这样,谁能帮你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报上你的PLC和触摸屏型号,然后说你用以太网还是串口之类的连接,第三个就算不能上传图片,也要 ...

感谢回复。 我用的是汇川AC703的PLC。其他参数如图

网友:
通讯要素参考下附件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