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23-02-07):
本人小白一个,第一次接触触摸屏
目前我想存储某个按键的状态(例 LB-0 切换开关 状态0:本地 状态:1远程,默认状态0本地) ,当我给屏幕上电后,按下LB-0切换到远程后,断电再上电,LB-0状态还是0,不知怎么保存当前按键状态,尝试LB-9029也不行,大神们指导一下,感谢

楼主:
采用RW_Bit能保存,但是屏幕保存周期太慢,需要等待,想要保存迅速一点,求支援

网友A:
断电保持,需要用到RW-bit;
再用LB9029置ON强迫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保持,需要用到RW-bit;
再用LB9029置ON强迫存储。

多谢,我尝试下

网友:
多谢,我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