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原有配方有数据

楼主(2023-02-17):
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RW2000-RW2018里有一些数据,查手册并没有说明RW2000-2018是特殊功能区

屏幕是MT6103IP
程序是新建的,宏指令什么的都没有定义,直接添加控件。

检查后发现之前的TK6071IP  TK6071IQ都有这个现象
请问下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A:
RW地址数据写入后满一分钟后会存储住;
下载程序的时候,界面上如果勾选清除配方数据(RW、RW_A),里面原先存储住的数据会被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RW地址数据写入后满一分钟后会存储住;
下载程序的时候,界面上如果勾选清除配方数据(RW、RW_A),里 ...

我的意思是:
屏幕是全新的,拆封之后,编程加入了几个控件分别监控RW1800-RW1870  RW2000-RW2070 RW2200-RW2270
在此过程中我除了  添加控件的操作  没有任何其他操作,程序下载进去后,只做监控不输入数值..
发现内部已经有数据了,觉得奇怪,所以来确认一下。

网友A:
下载程序的时候,界面上如果勾选清除配方数据(RW、RW_A),里面原先存储住的数据会被清除。

            对应此点,核实下载的时候有没有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此点,核实下载的时候有没有钩。

这个我倒是知道。
想确认的点是:
如果全新出厂,所有RW区数据都应该为0?
或者全新出厂,设备RW特定区域有预存数值(类似于内部人员的调试数据)也是正常的?

网友A:
Demo程序里有设置案例,有可能会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mo程序里有设置案例,有可能会用到的。

请问下demo的工程文件能提供吗?
我现在对比了下,确实可能是demo的问题。
想从源文件上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mo程序里有设置案例,有可能会用到的。

已经确认完毕!谢谢

网友:
已经确认完毕!谢谢

                    好的,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