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接了三个通信设备口 ,显示一样,要做三个同样页面

楼主(2023-02-20):
屏接了三个通信设备口 ,显示一样,要做三个同样页面
有没有设备索引?

网友:
可以做一个工程里面添加一个设备,用窗口复制到三个设备的程序里面
复制三次,每次记得更改设备列表里面的设备名称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