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字和字符转换

楼主(2023-02-24):
请教如何将数字转换成字符,或者将字符转换成数字,分别用什么函数,例如将数字49转换成字符1,或者将1转换成数字49

网友A:
看看宏指令手册吧,在说明书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宏指令手册吧,在说明书里面的……

没有这个函数

网友:
怎么可能没有……你懒得找吧

网友:
你不会的话,那0到9对应48-57,也就是原来的数字加上48就是字符……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对应找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