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Q触摸屏文件上传下载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3-03-09):
别人在TK6071IQ已经编写了程序,本人想在这个基础上作些修改,用数据线连接PC端后,毫无反应,也没有提示驱动,也没发现新插上的数据线,换了三根线都一样的结果。手册上也没教程,求助大哥们指教

网友:
使用U盘上传程序(程序从屏中拿出来)。

楼主:
只能用U盘吗?那编写程序后,先下到U盘?再去U盘下载到触摸屏?为什么使用手册上没有说明?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分享

网友:
1.TK6071iQ只能通过U盘的方式上传下载程序;
2.从屏中将程序拿出来是上传,步骤参考我上面发的;
修改后,下载到屏,步骤参考我这里发的。
千万不要将上传误操作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