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P程序转换TK8072IP提示失败的原因

楼主(2023-03-15):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是哪里转换的时候没有转换对,还是哪里没有点

网友A:
警告不影响编译通过
所以看失败的提示
双击失败的提示信息  会进入对应指向点
对应修改至通过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不影响编译通过
所以看失败的提示

问题就是编译失败

网友:
双击错误1,然后就行了啊,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