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数据库无法绑定PLC

楼主(2023-03-16):
MT8102IP可以使用配方功能吗?怎么配方数据库设置中没有数据传送一栏,无法绑定PLC地址?

网友:
MT8102IP支持配方数据库功能;
数据传送是cMT系列触摸屏支持的;MT8102ip需要通过自己做资料传输实现。

网友:
6.7以上的好像都可以了,你可以参考一下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v4y177Zh/

网友(2024-03-10):
你好,这个传送一栏在哪里可以找出来呢,如果不用这个,选择自己通过资料传输,就必须是连续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