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485通讯同时连接2台变频器

楼主(2023-03-17):
触摸屏485通讯同时连接2台变频器,已经可以单独控制了,但是如何进行同步控制同步控制启停,同步修改频率?

网友A:
引用触摸屏的宏指令吧,利用LW地址,写一段宏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触摸屏的宏指令吧,利用LW地址,写一段宏指令

嗯,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