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1P软件使用请教

楼主(2023-03-20):
软件版本

软件版本

异常提示

异常提示

网友:
请教啥?只有两个图片……

楼主:
前面的是软件版本,后面那个请输入这个提示,是点开系统设置,就会出现这个

网友A:
请问是点开任意一个程序或是新建程序都是这样的现象?
还是固定一个程序参数的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点开任意一个程序或是新建程序都是这样的现象?
还是固定一个程序参数的报错 ...

您好,我刚试了一下,是打开旧程序就会,新建的不会,只10这个版本会这样,14,16 的都不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谢谢回复。

网友:
您好,我刚试了一下,是打开旧程序就会,新建的不会,只10这个版本会这样,14,16 的都不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谢谢回复。

           不客气,这样的现象建议您这边使用14或是16;
          不能排除是10这个版本和您的系统兼容性等可能,如需排查具体原因,得需要您将个人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包含区域)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然后对应跟进跟踪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