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PLC里的步序数和画面的指示灯关联起来

楼主(2023-03-21):
显示的时候用这两个变量(图片里面选中的)来关联,把PLC里的步序数和画面的指示灯关联起来,怎么弄

网友A:
实在不懂你要干嘛,这么多天了,你图片也不给一个……我就看到稀里糊涂的,你的意思是他第几步,你就显示不同的图片?那就是多状态和寄存器结合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懂你要干嘛,这么多天了,你图片也不给一个……我就看到稀里糊涂的,你的意思是他第几步,你就显示不 ...

不好意思大哥,我刚刚加入这行,好多东西都不太了解,自己想做的东西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
我另外想请教你一下,威纶通的HMI有没有可编辑的文本框,该文本框关联PLC的数据块,当关联的数据块等于n的时候显示某个内容,等于n+1的时候又显示另一个内容

网友:
可以看下多状态指示灯元件,是不是符合需要的。
另官网有视频教程,建议看一看,应该会更直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