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如何同时写入多个寄存器?

楼主(2023-03-23):
他的数值输入元件该怎样设置?

网友:
从命令上看 对应屏这边的4x1或是4x2 地址。
然后看下软件中复合式多功能按钮,当前型号是否支持,支持的话,可以直接用这个来实现;
灰阶不可用的话,就用宏指令数组一次赋值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