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Pro下载上传程序出错,一直提示检查USB线

楼主(2023-03-27):
用电脑上传下载TK6071IP的触摸屏程序,提示检查USB数据线,更换好几条还是不行,更换触摸屏试还是不能上传下载程序,设备管理器里提示未知设备,两台电脑一个是WIN10系统,一个是WIN7系统,软件重新装过,一样连不上,紧急求助解决办法!!!

未知USB设备

未知USB设备

网友:
驱动没有安装?俺就在安装目录之下,找到驱动。换了手机一样的安卓线吗?不是充电线?

网友:
同意楼上排查方向。
现在所看到的是驱动没有安装上;
连接线不能只有电源线,要有数据线才可以。
注:步骤参考文档,里面的EB8000替换成EB Pro就可以了。

i系列HMI USB下载线驱动安装步骤.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