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西门子S7-200 smart的PLC连接2个屏幕以上的实例吗?

楼主(2023-04-07):
请问大神,西门子S7-200 Smart 的PLC,自带一个485和一个网口,可以分别连接两个同样的屏幕吗?连接485接口的在现地电箱上,连接网口的触摸屏通过光纤转换连接到远处的机房的电箱上;是不是两台触摸屏的主程序一样,就是通信口通信参数设置不同即可?两台触摸屏都可以查看和控制PLC数据?又或者有其他更方便的?比如在PLC网口出来加一个交换机,两台触摸屏都采用网线连接,两台触摸屏的主程序一样,除IP地址不同,端口不同,站号设置不同以外,其他都可以相同?(不考虑主副联锁,两台机器都可随时操作机器,当然其中一台触摸屏修改参数,在另外一台触摸屏上也是看的到的)

网友A:
请问大神,西门子S7-200 Smart 的PLC,自带一个485和一个网口,可以分别连接两个同样的屏幕吗?连接485接口的在现地电箱上,连接网口的触摸屏通过光纤转换连接到远处的机房的电箱上;是不是两台触摸屏的主程序一样,就是通信口通信参数设置不同即可?两台触摸屏都可以查看和控制PLC数据?又或者有其他更方便的?比如在PLC网口出来加一个交换机,两台触摸屏都采用网线连接,两台触摸屏的主程序一样,除IP地址不同,端口不同,站号设置不同以外,其他都可以相同?(不考虑主副联锁,两台机器都可随时操作机器,当然其中一台触摸屏修改参数,在另外一台触摸屏上也是看的到的)

您好,抱歉,因有事耽搁,信息回复晚了;
请问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

楼主(2023-06-08):
引用 网友A:
您好,抱歉,因有事耽搁,信息回复晚了;
请问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

已经解决了,网线连接,触摸屏IP地址不同就行,随便连

网友:
已经解决了,网线连接,触摸屏IP地址不同就行,随便连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