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里赋值的问题

楼主(2023-04-09):
        if RUN==1 then
                 char Temp_a
                for Temp_a=0 to 15
                        FILL(TMR_SJ[Temp_a], TMR_XH[Temp_a], 1)
                next

现在的情况是RUN==1时赋值过去,RUN==0时 数组也变成0了

难道威纶通里的if语句,不是判断不成立 不执行后面的语句吗?

网友:
看不懂你的程序想要干嘛,你想把数组全部用一个数值吗,还是要干嘛,实在看不懂,既然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循环了啊

网友:
GetDataEx(D10, "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FX3SA", D, 200, 1)想吧D10数据写的D200里    或者D200写的D10  没反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