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新建的宏

楼主(2023-04-12):
用按钮OFF->ON触发 第一个次运行正常  第二次就不正常了 应该是while没有循环,有没有人怎么回事,宏是不是没有触发次数限制的?

macro_command main()
        int a = 0, b = 0
        GetData(a, "Local HMI", LW, 40, 1)
        SetData(a, "Local HMI", LW, 41, 1)
        while a < 100
                a = a + 1
        wend
        SetData(a, "Local HMI", LW, 42, 1)

网友:
我都是用PLC控制中的ON一直执行,然后再程序里面复位这个元件,还有你搞错了一件事,int是32位的数值,随意你获取的是lw40和41,写入的时候就是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