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多站点,丢失的站点如何操作能够不再通信

楼主(2023-04-19):
在用epro做的工程中用modbus 485连接多个站点时,工作一段时间后,有些站点坏掉的,但是触摸屏每次到有这个站点数据的页面总是会卡顿并提示没有通信,有没有办法通过设定,可以关闭这个站点的通信。
    我用元件属性的 开启和关闭 设置启用位,这个似乎只能影响显示,并不能停止他的固有通信,一旦拔掉这个通道,屏幕上就会提示通信故障。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我觉得做一个界面,切换不同站号的,如果其中一个站号不行,那就随机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做一个界面,切换不同站号的,如果其中一个站号不行,那就随机关闭…… ...

谢谢您的建议,不过这个方案有点破坏显示排列的整体性,有些地方可以这样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