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加语言后引起的排版问题

楼主(2023-05-08):
机器原来只有中文和英文,现在加入西班牙语
先在excel表格里翻译好了导入.
但是导入后页面从原来的整齐排布变成的长短不一,因为西班牙语的长度都偏长。

有什么办法能保持排版不变吗.

网友A:
西班牙语使用换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班牙语使用换行试试。

是的,有部分采取换行,但是有一些翻译过来还是很长,换行也不够. 会导致高度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班牙语使用换行试试。

我的想法是导入excel文字标签的时候有地方设置  导入标签的字体大小吗,设置成最小,后面再调.排版乱了很难搞.

网友A:
我的想法是导入excel文字标签的时候有地方设置  导入标签的字体大小吗,设置成最小,后面再调.排版乱了很难搞.

      我看了下,导入标签的字体大小,暂时还没有这个选项。
      可以在元件调取标签的时候,设置一下。

楼主:
在属性这边确实可以设置..但是因为有将近一百个页面.每个页面里有十几样.一个一个调工程量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导入标签的字体大小,暂时还没有这个选项。
      可以在元件调取标签的时候,设置一下。 ...

谢谢,确实属性这边可以设置.
但是因为有将近100个页面,每个页面都有十几到几十个,工程量比较大.所以想说能不能在保证版面不变的情况下去调节字体大小,这样不至于说每个控件的尺寸还要调.然后还要改字体..

网友:
在属性这边确实可以设置..但是因为有将近一百个页面.每个页面里有十几样.一个一个调工程量比较大

            了解,这样,可以将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含区域)  手机号码还有此帖链接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我们对应区域FAE跟进协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