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枪通过USB连接HMI

楼主(2023-05-12):
是否只能点击了输入框之后才能扫码?

网友:
搞不懂你想干嘛

网友A:
添加Barcode驱动,做字元显示元件,地址是Barcode1,设定好字数量,条码可以直接扫上来。

网友(2024-07-11):
引用 网友A:
添加Barcode驱动,做字元显示元件,地址是Barcode1,设定好字数量,条码可以直接扫上来。 ...

你好,可以扫英文嘛

网友:
你好,可以扫英文嘛

             您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