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K6071IQ 的OS系统 邮箱:854936802@qq.com

楼主(2023-05-20):
画面倒过来了,是不是要更新OS啊  急

网友:
画面颠倒应该和屏的OS没有关系;
1.如果是旋转了角度,在屏右下角的系统设定列去修改角度;
2.如果是镜像,需要返厂检修。官网有维修地址。
OS还是发送到您的邮箱。可自行对照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