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图钉后,提示文字大小超出范围提示更改提醒方式

楼主(2023-05-24):
固定图钉后,提示文字大小超出范围提示更改提醒方式
状态0文本字体比较小,状态1字体文字比较大,状态0更改了文本(并点了将当前内容复制到所有状态,该内容在状态1下会超限 ,但没提醒前,可能并没有注意)   在切换状态1后,就会提醒文字大超出范围,提示很好,,,但是却一直提示,,我关闭提示,想更改文字大小  但还没来的及  提示又跳出来了。。。。一直跳。。。。。。简直反人类了。。。
这个提醒方式能不能发生后只提示一次。(在关闭属性编辑器之前,或者至少更新一次属性或文本后再重新提示,而不是一直跳很多次。)

网友A:
您好  您反馈的问题之前还没有遇到过
1.请告知使用的软件具体版本
2.可否将操作步骤和异常情况录个屏过来看一下
这边如果发送不了,也可以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接收后,对应测试先看一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反馈的问题之前还没有遇到过
1.请告知使用的软件具体版本
2.可否将操作步骤和异常情况录个屏过来看 ...

就是我描写的那个流程 。。 我文字描述的 很详细。。不过后来我用的时候发现只有我的台式机有这问题     我的笔记本就没有 只提示一次。。

网友A:
就是我描写的那个流程 。。 我文字描述的 很详细。。不过后来我用的时候发现只有我的台式机有这问题     我的笔记本就没有 只提示一次。。

您好,建议录屏并非指您的文字描述不详细,而是这边没有这个异常才给出的跟进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建议录屏并非指您的文字描述不详细,而是这边没有这个异常才给出的跟进建议。 ...

软件又出bug 了  本来想的是录制一下之前提示的视频  发现bug又不一样了。。。
见视频,
在有图钉的情况下
在按钮状态0   字体13    字比较多              状态1  字体30     字比较少
然后点了复制到所有状态,
然后从状态0点到状态1后   就一直刷新  软件上所有位置都点不动了。。。只有系统任务栏能右键

后来弹出了那个超限提示   却关不掉。 软件也只能任务管理器才能关掉。。。

网友:
收到视频 看到里面现象
一样的步骤我在EBproV6.08.01.553版本测试现象,首次,会多次提示文字超出范围,对应确认之后,会将内容复制进状态1,然后字体会设置到10;我再将此元件复制一次后操作一样的步骤,就可以实现这样的步骤,状态1因为文字内容扩大,整个元件会放大显示。
建议更新至此版本EBproV6.08.01.553_20230523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