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MT1107X的历史数据曲线问题

楼主(2023-05-25):
从软件说明书中看到, cMT1107X的历史曲线和原来的TK, MT系列的方式不太一样了, 可以支持手指移动, 缩放.

我试了一下, 不是很灵敏, 不太好用. 随机自带的DEMO中的曲线就不是很好用, 缩放没有成功过, 左右移动成功的概率也不大,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什么情况, 是我的操作不正常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

谢谢!

网友:
您好,此功能建议在我们的电容屏上使用;电阻屏是会有您所反馈现象。

楼主:
我看了一下, 这个系列的触摸屏大部分都还是电阻屏, 如果新系列触摸屏很多功能需要电容屏支持的话, 是不是这个系列的触摸屏都要换成触摸屏会更好一点.
另外, 系统菜单的操作也是需要滑动的, 目前我手上的这款cMT1107X也是非常不方便, 为了把屏幕调整为竖屏显示, 花了好长时间.

网友:
目前的电容屏有cMT2167X和cMT3169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