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纶通和三菱变频器做TCP通信

楼主(2023-06-05):
请教威纶通和三菱变频器做TCP通信,用通信助手可以和变频器通信上,发送数据过去也能正常接收,到威纶通这边就通信不上了

网友A:
屏的IP是多少呢?
通讯助手和屏的命令调试情况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IP是多少呢?
通讯助手和屏的命令调试情况看一下

已经整好了,谢谢

网友:
已经整好了,谢谢

            厉害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