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2109X2与西门子1500,能同时使用标签地址和绝对地址吗?

楼主(2023-06-15):
求指点。。。。

网友A:
选择如下这个驱动,然后导入标签。可以在编程的时候,选择标签,或是选择自带的绝对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如下这个驱动,然后导入标签。可以在编程的时候,选择标签,或是选择自带的绝对地址。   ...

请问,我所选择的这种设备类型,是不是不能使用绝对地址,只能使用标签

网友:
请问,我所选择的这种设备类型,是不是不能使用绝对地址,只能使用标签

             您好,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