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程序不同屏幕型号之间跳转界面的逻辑不一样

楼主(2023-07-06):
在公共串口放置两个直接窗口,一个对应垄断界面,一个对应非垄断界面,在普通界面先执行垄断界面触发,再进行非垄断界面触发,TK8072IP

楼主:
TK8072IP型号的屏幕模拟结果是一直是垄断界面,CMT1107X则是显示垄断界面,再是非垄断界面

楼主:
然后这个好像跟屏幕元件放置的上下层没有关系

楼主:
这样不统一,程序切换型号的时候很麻烦

网友:
cMT系列因为功能增加的更为丰富,机制确实会有一些区别,大家升级的时候需注意一下,附档相关说明也可以参考一下;
另提醒一下,TK8072IP的程序可以直接转到cMT1107X;反过来不支持,建议做好程序的备份工作。

EasyBuilder Pro升级档案注意事项.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