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W设备会根据现场安装,没有怎么屏蔽报错?

楼主(2023-07-07):
TK8072IP屏幕有一个RS485-2W设备会根据现场情况安装,没有安装的话会屏幕报错,怎么通过系统寄存器屏蔽?

楼主:
LB-9151 自动连结设备 2 (COM 2) (当状态为 ON))可以屏蔽吗?

网友A:
弹出的提示窗口是程序中的5号窗口。
并没有地址可以控制他的开启和关闭。
可以选择将此窗口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出的提示窗口是程序中的5号窗口。
并没有地址可以控制他的开启和关闭。

那5号窗口的触发寄存器是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