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元件不显示

楼主(2023-07-12):
我界面上的数值元件离线模拟的时候能显示,下载到触摸屏上就不显示了
在哪里能够设置这个显示规则?

网友:
和PLC通讯上以后,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楼主:
能不能取消掉这个功能

网友:
如果是我说的这个原因,取消不了的。

楼主: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