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数据库 U盘

楼主(2023-07-15):
  想在U盘中存储20组配方参数,在U盘插入时,直接读取U盘中这20组配方参数到数据库中,
不知道官方能不能注意到我这个帖子,迫切需要解决,如果大佬有解决方案,欢迎指导

网友:
如果用RW地址做的配方,用附图1;
如果是配方数据库,用导入/导出。

网友:
我用系统自带的配方做过,MT8102IP触摸屏,分3步,1导出(U盘导出,任意导出一个知道格式结构),2修改配方(可根据相应的格式,进行添加修改,删除),3导入(U盘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