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提示设备服务器已断线

楼主(2023-07-20):
如题,偶尔触摸屏会报出 设备服务器已断线,只能进行断电重启来恢复,这个是什么原因?不是与PLC no response,应该怎么解决呢,麻烦知道的大侠告知,谢谢!

网友A:
请告知下EB pro的软件版本;
还有连接的PLC,触摸屏程序中选择的PLC驱动名称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告知下EB pro的软件版本;
还有连接的PLC,触摸屏程序中选择的PLC驱动名称先 ...

软件版本是EBPro V60602_351,连接的PLC是西门子1214DC/DC/DC

网友A:
收到  可以试一下以下两种办法:
先测试将EB pro的当前最高版本EBproV6.08.02.449_20230619
如果测试下来还是不可以,可以尝试将设备的通讯延时设定为10ms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  可以试一下以下两种办法:
先测试将EB pro的当前最高版本EBproV6.08.02.449_20230619
如果测试下来还 ...

设备在现场生产,还不好去更新,那个通讯延时之前也设到50ms了,现在感觉它不是和PLC通讯掉线,因为掉线是弹另外的提示,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