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8102IE 资料取样 不显示问题

楼主(2023-07-28):
资料取样 历史数据显示眉头,眉头下面的表格不显示。是哪里没搞对?

历史资料

历史资料

历史资料设置

历史资料设置

通道数

通道数

历史数据表格

历史数据表格

只显示眉头下面不显示

只显示眉头下面不显示

楼主:
本帖为密码帖 ,请输入密码

网友:
你都还没采样成功……

网友:
检查一下历史数据显示元件中的历史控制地址,注意这个地址不要重复。